三星移动硬盘读不了盘

楼主(2012-12-06):
求教 用360杀了下毒之后移动硬盘读不了盘了。。现在一插上我的电脑就卡了一个等待符号 。。在磁盘管理下面点开来也是一样 卡住。。chkdsk貌似也不行 求大侠指教。。谢谢了

网友:
你再用360把杀掉的文件恢复回去啊

网友:
不会是供电不足的问题吧?

网友(2014-12-19):
重新格式化看看。

网友:
格式化数据也没有了.
以前用fidk/mbr 命令恢复文件分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