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2背光不亮,在线等

楼主(2012-12-06):
接一台IBM X32笔记本,无背光16v 3v 只要是接口供电都量了,正常,12脚 18脚有电压  14脚-16脚-49脚都没有 ,是不是49脚 影响的?一般亮度是那几个信号影响的,本人是主板转笔记本维修的,所以有些信号不是太懂。---排线和高压条以更换。主板的那几个信号会影响啊,谢谢!

网友:
看看是不是休眠开关压下去了。

网友(点评):
没有啊 我试着按了好几次都是一样 有显示,就是无背光的!灯管也试了,是好的,不过谢谢哥们呢!

网友:
就一个开关,一个亮度,一个供电,你查这三个条件。

网友:
应该是少了个3.3V电压  你查屏旁边有没有三极管什么的  我上次修过一个就是有个3.3从三极管没过去

网友(点评):
谢谢了 !不过腿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