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休眠开关

楼主(2012-12-06):
宏基4520,请教这个机器是怎么样用磁铁休眠的,是怎么样拉低lid#的

我用磁铁靠近mr3第二脚lid立马从3.3v变成0v,超级不解丫,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有一些专用的霍尔元件是对磁场其作用的,有磁铁靠近,他就起作用,没有就是反作用。知道原理,没去留意过4520这个开关在哪

网友:
靠电磁感应产生信号的吧

网友:
磁铁把2个金属片吸合在一起不就短路了吗

网友:
这个答案我也很想知道,以前问过别人,也说不出来,期待有高手能说说其中的奥妙。

网友:
只知道是霍尔晶体在磁场的作用下,起休眠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