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NP-R18Y电池问题

楼主(2012-12-06):
电池五个接触点 那两点是充电、放电输出从左到右分别标示 负-、T、D、C、+ 。见图。现象是无输出(无电压),拆开测试里面电池,有电压。

网友:
楼主,你这是要干嘛?

网友:
把电池拆出来用 用原来的电路板当做充电器

网友:
没必要吧 一个充电宝盒子才20

网友:
已经锁死了,,

网友:
电池独立充电有时候效果是蛮不错的!

网友:
锁死,需要电池配对充电后解锁。

网友:
电池拆出来了 有的3.6v,有的3.45V 给强光电筒用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