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戴尔PP380L掉电

楼主(2012-12-06):
不接屏线正常跑到0.95A,接屏线掉电。什么情况

网友:
屏线,高压板 ,有没有短路地方

网友:
没有。我换了屏都还是老样子

网友:
检查屏线之后的电路有没有短路,屏还是高压板,单独接看,高压板烧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LED屏没有高压板。有没有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外接正常么,外接正常肯定就平上面的问题乐,高压板,屏线,和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