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210 开机掉电 求助

楼主(2012-12-06):
戴尔M1210 开机电流跑到0.27 然后没过多久就掉了 反复 谁知道是哪里故障
掉电

网友:
掉电的不好说,一般是后面有短路,你量一下各电压值是不是正常.
还有就是接口有没有短的,不然只有慢慢的断开声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