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T7336屏芯,屏上电路检修求助中。

楼主(2012-12-06):
一台东星19寸液晶显示器,产品型号:M9982B
制造商:东莞市永杰盛电子科技
故障现像,开机通电白屏。
拆开后检测发现驱动板坏,电源高压一体板有12V,5V输出,驱动板排线无5V输出,懒得修,更换同型号驱动板后,排线有5V输出了。接上屏,开机,依然白屏。
再次把排线从屏上拔下,测得驱动板输出电压正常,判断屏上电路故障,跑屏上电路,5V通过一贴片电容,一保险电感接1117输入端,输出端与调整端通过二个0欧电阻,一个贴片电容相连。打二极体值,输出端与调整端蜂鸣。
以为1117烧坏,拿下测试,发现好的。以为是屏芯片损坏,更换后故障依旧。

没有33欧的电阻,找了两个排阻代替。

想问各位高手,帮我看下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有问题,怎么才能解决?

网友:
vR201是个可调电阻,如果错了请高手拍砖

网友:
很明显是1117输出端有短路。查出短路元件就OK了。比如电容

网友(点评):
测量R33两端是否有电压?几伏?

网友:
查330排阻连接的电路

网友A:
嘿嘿 这种问题我遇到好几个了,换5V供电就好!!! 当时我也是修驱动两天还搞不定,最后换电容就好了。不知道楼主的情况跟我一样不?   用通用板测屏是好的吗  如果好的话  试试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嘿嘿 这种问题我遇到好几个了,换5V供电就好!!! 当时我也是修驱动两天还搞不定,最后换电容就好了。不知 ...

不是驱动板的问题,驱动板出来的排线电压正常。就是屏上有短路导致1117输出端对地短路。

网友:
机子没修好,客户在这买了个新的,坏的拿走了。

网友B:
没用通用驱动板测下屏,别忙活半天屏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用通用驱动板测下屏,别忙活半天屏是坏的

本来就是屏坏了呀?我修的是屏上电路。

网友:
VR201这个电位器是调整伽马电压的,你说的1117的输出端肯定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