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 5v维修,修疯了!

楼主(2012-12-06):
一长城电源2合一高体一体电源板,12V端输出从13.4v慢慢升高,一点一点的升到20V,还会上升但我不敢再让通电升了;只升不降。5V输出端从5.05v逐渐升到5.18又逐降为5.05v循环,5.05-5.06-5.10-5.12-...5.18...-5.12-5.10-5.06-5.05。。,一直循环很有规律。

眼测无任何电容鼓,烧黑之类的痕迹,很干净,板子也算较新
现在除了变压线圈外,几乎都换完了,电源芯片,光耦,431换过两组,连接开关管3脚那反馈的取样全换,双二极管,所有电阻一个个或拆或全测完,所有电容电解的无极性的都全换完,50V电容也换了,断开12V供给的高压部份供电,故障还是一样。

别跟我说换个通用板算了,通用板我换过多了,现在是求高手求分析求技术!!!欢迎分析思路

网友:
不会是你表坏了吧

网友A:
稳压电路问题上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稳压电路问题上图看看

没有电路图啊,电源部分只有3个二极管怕不良,已全换过,故障还一样,不然就不叫-要发疯了

网友:
在12伏上加个负载看看,比如12伏的灯泡,在通电试试,等你的结果

网友B:
首先要确认是不是两个电压都一样慢慢升高,一样的话,就查反馈电路,把光耦次级3  4脚短接,如果情况一样,就说明问题在电源初级高压侧,反之就是低压侧采样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确认是不是两个电压都一样慢慢升高,一样的话,就查反馈电路,把光耦次级3  4脚短接,如果情况一样, ...

光耦次级3  4脚短接无输出,不短接就有输出。无法按你分析的判断。
上面写清楚了哦5V在循环,12V是一直慢慢升高到19-20V上,不会回降

网友:
431的基准电压电阻

网友:
不会是PCB板有漏电吧

网友:
对楼主的维修无语!!!!

网友:
都换得差不多了,还不行,这个是不好说了,呵呵

网友C:
如果真象楼主所描述的那样,只有一个可能了,那就是5伏输出过重,即5伏负载严重过流且这个电源质量特好。

网友:
431外围的电容

网友:
你这板这样的情况,表现出的故障是什么?
暗屏?闪屏?黑屏?

网友:
12V在电路里有没有做调节反馈。请拍张图片,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真象楼主所描述的那样,只有一个可能了,那就是5伏输出过重,即5伏负载严重过流且这个电源质量特好。

5伏负载严重过流?上面是没有接驱动板时量的。

网友:
会不会是反馈电路问题,5V上面是不是有稳压电路

网友E:
先检查反馈电路,看该机电路是不是不对+12V取样。如果是,重点查+5V电路的取样电路。同时还要注意,一些机器如果没有接负载,次级电路+5V就是来回跳,+12V就是会慢慢上升。

网友:
有的电源12V空载会很高的,比如BENQ的,12V滤波用35V电容,空载高,带载就回落了,没事,有些电源12V对5V接有7V5的稳压管,这个断了的话12V空载也很高的。

网友:
你搞得太复杂了,为什么不加个12V和6V小灯泡试?

网友:
谁都不想搞得复杂,最初还天真的以为换几个电容就收工了,就是一边修一边不放弃,越不放弃就继续修下去,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检查反馈电路,看该机电路是不是不对+12V取样。如果是,重点查+5V电路的取样电路。同时还要注意,一些机器 ...

经再次查,不对12V输出取样,12V连个IN4007二极管到5V上(正极在5V上),查一下二极参数,无关痛痒。
另12V的升,也升不到20V以上吧?

网友E:
12V连个IN4007二极管到5V上(正极在5V上),

这个二极管肯定不是1N4007,这是个稳压二极管,当+12V电压过高时,这个二极管击穿,将12V电压加到+5V,使用稳压反馈电路动作并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E:
12V连个IN4007二极管到5V上(正极在5V上),

这个二极管肯定不是1N4007,这是个稳压二极管,当+12V电压过 ...

我是拆下来看的管,是1N4007,或IN4007,当时还在纠结第一位是一还是I,但查资料两者参数差不多。

网友:
查查有无印刷线路铜泊断了的。

网友E:
一般这个二极管都是稳压二极管,也可以不用。正确接法是反接在+5V和+12V之间。如果接的是一个1N4007,+5V接正,+12接负,那就根本不起作用。如果是+12接正,+5V接负,那加电就会保护。你把这个二极管取下来不用。你把+5V和+12V的电容都换了,能详细说一下是如何换的?是原样代换,还是大换小或小换大,是旧的换旧的,还是全新的?

网友:
不修换全新的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这个二极管都是稳压二极管,也可以不用。正确接法是反接在+5V和+12V之间。如果接的是一个1N4007,+5V接 ...

12V,5V的电容是全新原值全部换,1N4007拆下来了,资料参数耐压1000V,用在本电路没什么作用。输出跟不拆时一样。

网友:
把负载断掉,看看12v正常不

网友E:
把TL431取样的电阻补焊一下,说实话,你把可能损坏的元件都已经更换了,还有,次级电压已经输出了,电压跳动,重点还是取样反馈部分。你把光耦的34脚短接,观察电压是不是消失?先把故障区分出是冷地端,还是热地端。还有,你在测量电压时有没有接负载,接驱动板。

网友:
机器什么现象也不说下。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等待好消息,把故障原因分析清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把TL431取样的电阻补焊一下,说实话,你把可能损坏的元件都已经更换了,还有,次级电压已经输出了,电压跳动 ...

只对5V取样,把5V的反馈电路所有电容电阻一个个测按原值重新又全换了还是一样,光藕3,4脚短接无输出可能是保护了,断开就输出。接不接负载都是那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5伏负载严重过流?上面是没有接驱动板时量的。

驱动板不是5伏的唯一负载,5伏滤波电容后面的元件均应详查,包括线路板是否漏电,表面脏否?另外,你修这电源时输出端应接个假负载测量才较准确。我纳闷,怎么感觉你这电源好象是正常的,接回电路试过吗?别走弯路纠结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驱动板不是5伏的唯一负载,5伏滤波电容后面的元件均应详查,包括线路板是否漏电,表面脏否?另外,你修这 ...

线路板漏电如何找出?接不接负载一个样

网友F:
电源部分 50V47UF电容换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源部分 50V47UF电容换了没有

50V电容最上面已说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对5V取样,把5V的反馈电路所有电容电阻一个个测按原值重新又全换了还是一样,光藕3,4脚短接无输出可能 ...

你这样测试说明热地端基本正常,+5V电压跳动,应该是冷地端的问题。你那那个你说的1N4007,换一个8V左右的稳压二极管试一试。

网友:
我建议你把电源插上 看最后12V会升到多少  大不了就是烧几个东西  等烧了你在来修  可能会好修点

网友:
你把220V切断不用,外接一个正常输出5V的电源到这个电路板上的5V处,然后再去测量光耦3.4端,看看电压正常吗?然后人为的调高一点电压,再看看光耦的1.2脚之间的电压是不是也跟着上升?按你维修的过程来说,基本上都是排除了元件问题了。剩下的只有板子漏电的可能性了。

网友:
问下楼主修好了没有、我这也有这样的问题  求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