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55不充电 又无耐了 欢迎观临

楼主(2012-12-06):
   戴尔1555 板号 DAOFM8MB8E0 故障为不充电
     拿到机器为不充电 我先找了个原装电源试下 没好用  此机器单用适配器可以开机 单用电池可以开机 共同插还是可以开机    有两点可疑的地方  第一 插电源的时候电源接口的白灯不亮,第二进系统 打开电源选项 差适配器的情况下应该显示充电中 但是它不显示 而且电源来自于电池  但是适配器和电池并存的情况下没有消耗电池的电!
  我维修过程  排除了电源和电池 找到了图纸 先测下PS_ID(中间的那个检测针)与主板是否连接完好 测了正常 看图应该是通过PQ2和PQ3到KBC8512的 来完成检测  测两个管子正常 PS_ID为3.3   看故障现象像是没有检测到适配器是的 可是用适配器爱好用  我又测了下充电芯片8731的工作条件DCIN 18.5  REF 3.3 ACIN 2.2 PIN9 PIN10 SCL SDA 都为3.3 PIN17 PIN18 CSIN CSIP 均为11.3  PIN27 PIN28 CSSP CSSN 均为18.6  PIN20 DLO 为0V PIN24 DHI 为11.3 ACOK 为0V   条件基本正常 (我自己看不一定正确) 以上是插电池测得   不插电池 充点电感为0V 17 18脚0V
之后又测了下电池接口SMB_CLK 3.3V SMB_DAT3.3V BATT_PRES#不插电池3.3V 插电池0V BATT_VOLT 始终0V(这个我不到干什么用的) 电池接口的几个信号和8512连接都正常    Q12 和Q16是通过EC控制电源接口灯的   测没问题  我也换了  还是原来现象
  维修到这里我就迷茫了   我一气之下 把相关的三极管 3脚小场馆 还有充放电芯片 IC  南桥  一个一个的全换了  每换一个失望一次  最后气急眼BIOS也刷了  还是很失望 主啊神 啊   我真的伤不起   希望高手 能给我指指道    要么我的眼泪快流干了  可怜可怜我吧 给我一点爱  !

网友:
不带不回复的啊   来了就给点建议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额

网友:
楼主你测了接口上检查适配器的针了吗?我上次修了一台,测了半天,结果是电源接口的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A:
测了啊   和接口和主板是通的 两个LED线  两个地线  两个供电 一个检测针线  都和主板是通的  真苦恼

网友:
采样电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了啊   和接口和主板是通的 两个LED线  两个地线  两个供电 一个检测针线  都和主板是通的  真苦恼

你用废的dell主板上的接口飞线到这个板上试试看

网友B:
给你点建议吧,看看可取不,DELL的机器接适配器能开机,但是显示为电池是中间针所连接电路问题。在图纸查查看,中间针跑到哪里了。你的第一张图写得很清楚,EC得到3.3V电压表示没有安装适配器,必须得到一个大于3.3V而小于5.37V的电压中间针才会起作用。现在你的电路PS_ID是3.3V就不是正常的。重点检查一下前面的PR7、PR4、PR18的值是否正常吧。还有中间针的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不充点是有点难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给你点建议吧,看看可取不,DELL的机器接适配器能开机,但是显示为电池是中间针所连接电路问题。在图纸查查 ...

非常感谢能给我提供宝贵建议  刚开始我也确实怀疑那几个电阻   当时测测没事就没去细研究  我又好好测了一遍   PR7是个O欧姆的电阻 测试正常  PR4 和PR18是用来分压的 经测试盒原来组织 没差多少 也正常  我测PQ2的第二脚电压为0.5V 1脚和3脚均为0V  PQ3的2脚0V 1脚和3脚均为3.3   适配器中间针进来电压就是3.3  V 感觉这里应该是 PQ2拉低PQ3控制机使PQ3导通 然后通过PR29到EC  PR29也正常  以上电阻怕测量不准有找和一样的电阻替换  故障还是一样     还有一点我用自己的转接头中间电压时6.3V 插转接头的时候PQ3的3脚死6.3 一脚是3.3  不知道找个是否正常  原装的事3.3   还望兄台多给点意见!  三Q

网友:
帖子不要沉啊   望高手给宝贵意见  这机器很着急   我也很无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能给我提供宝贵建议  刚开始我也确实怀疑那几个电阻   当时测测没事就没去细研究  我又好好测了一 ...

今天去讨教了一下其他人,告知中间针为信号,需要看波形才知道。而且这机器需要看BIOS里面是否检测到适配器。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另外PS_ID是送给EC的,那么怀疑EC或充电芯片吧。希望修好能告知我。谢谢!

网友:
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   做完系统就OK了   具体为什么不太清晰

网友:
换个充电芯片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去讨教了一下其他人,告知中间针为信号,需要看波形才知道。而且这机器需要看BIOS里面是否检测到适配 ...

BIOS我刷过了   EC换过一片  还有充电芯片也换过了   这机器我真无语  不行我在找个EC试试吧

网友:
问题已解决了  我是狂汗啊   我把88731换了一个没好用  后来又换了ISL887的我不知道是否通用 引脚定义差不多  换完效果和以前一样  后来我没抱希望了以为修不好了  合计把原来的芯片换回来吧  会回来之后测ACIN还是2.2  后来感觉这个电压有点低  之后测ACOK为0V觉得不对  就测了测ACOK连接的原件 和ACIN连接的原件   然后又插上电  看电源接口的灯居然亮了  我就震惊了  然后测了测电池充点电感从原来的11.2变为12.7  在看稳压电源 电流待机搜下上来了   插上屏幕进入系统  电源来自电源 不在是电池了  充电中   狂汗   我不知道我修了什么   弄来整整一个礼拜 居然是这个结果

网友(2013-04-17):
 哥哥 我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现在8731 换了  ec换了 bios都刷了,8731 各个电压感觉都正常。无语啊,等待高手的分析啊

网友(2014-07-27):
难道有虚焊的 呵呵

网友:
DELL主板中间检测一般正常都是3,3 有些还是2.6.。。楼主可以先用电源单独开机看下会不会有AC电源报错,也可以换下充电电感和链接电感那个大大的保险电阻,那个也容易坏

网友:
这个芯片貌似是acin大于3.2v  acok才输出高电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