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m-p5865gv BIOS

楼主(2012-12-06):
  求TM-P5865GV BIOS  大神些!急啊!

网友:
求大神讲解讲解。  我修的这板TM-P5865GV   跑C1 内存不过  供电都正常  北桥焊过。 南桥也焊过一次, 南桥焊过后点亮了几次,然后又是跑才C1 , 于是我就换了桥(EB的桥) 换了后还是一样跑C1。 现在不知道该怎么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