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掉电???

楼主(2012-12-06):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东芝L510的机子开机掉电,裸板测各电压都有,上CPU不上内存电流跑0.75A,不掉电。上内存电流跑1.14A掉电,检测卡掉电前跑41 。请问大家该怎么嫩???

网友:
cpu的电容换了没

网友:
电容看过吗,一看这个就想到了

网友:
擦内存不行焊北桥

网友:
大电容器有换试试,没拆改加电容。

网友:
把CPU滤波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拆了北桥,打算换一个

网友:
换了个北桥,good

网友(2013-01-07):
经验收到,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