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300-T33 LED暗屏维修,LED改高压艰难维修成功修复!

楼主(2012-12-06):
型号:神舟A300-T33
版号:H24Z

浦江一上门客户,拿了台A300 机器过来,去过维修站,说过了保修了,就到我这里来问问,当时在忙,就开机看了下是暗屏,发现是LED的,叫客户留下维修。客户告诉我,他朋友说,可能是灯管坏了,是进了点饮料到屏幕里,当时右边一大块都发白了,后来就不亮了。我引导了他错误的观点以后留下机器维修,
第二天拆开屏看了以后,找了个133超薄的屏测试发现还是暗屏,屏幕上水迹不明显。测试屏主板,发现电感上无升压。拆主板一看,
我勒个去,接口都是烂的,当时心理还想,是不是清洗下就好咯,哈哈,白捡个便宜。想完果断拿去牙刷,洗刷刷洗刷刷。用着期待的眼神装上一看,擦,还是暗的,白高兴一场,在补焊了下。也还是不行。完了,主板问题,慢慢查吧。
找到图纸,量接口定义。

发现12 14 都没电压的,而且10PIN 还是对地的。心想,咦+3VS 短路,那机器怎么可以显示,不可能的啊!图上+3VS到很多很多地方,测试以后发现好像和图不一样,难道是图纸错误?而且还发现有一些芯片和小料在点位图上都没显示出来。
然后在论坛,淘宝,到处都找不到图纸的时候,就开始绝望了,NND,做维修这么多年,竟然连个暗屏都修不好啊,不甘心!
在量主板,发现一个芯片的7PIN 短路。这个芯片是D6583  去找了个PDF 。都是到LED的,应该是一个升压芯片。

这鸟机器原来把升压电路做到主板里了,在测7PIN的SENSN信号,这个是反馈电路,短路了。然后把芯片拿了,还是短路。
(这2根线是后面的,别管,中间空着的就是D6583)
我勒个去,把板层刮开,后级正常,还是芯片这边短路,要死,板层短路。没的修了。这次真的绝望了。

下去吃饭,都快中午1点了,快吃完了接到客户电话,问机器怎样了,我说麻烦咯,可能要换主板了。客户说,那就慢慢搞,尽量搞起来。回来以后抽了根烟,想这该怎么搞。LED的高压大部分都是做在屏主板上的!

哦,对了,SL400的高压条是单独的,这破机器是带尾巴的屏,以前贵的要死的。都是改LCD的屏,那LED可以改LCD,那是不是LED屏也可以外接一个高压呢。想着试试吧,反正客户不急。找了个SL400的LP141的屏,看了下尾巴是12根引脚,A300的是10根引脚,同样都是6个LED灯。多了的也就24V 和空脚。这样应该可以改一个。市场里没找到SL400的高压,淘宝定了一个60快。
第三天到货了。看接口定义,和改LCD高压一样,19V  GND ON ADJ  把ON 和ADJ接到一起(LED必须相接,不然高压不亮。)飞了三跟线,ON接到屏供电

这图片没有接到外接屏,高压另外一头是可以白屏的,找了片坏的LP141的屏接上,白屏了。就说明了,可以改的,心喜!

把高压上LED接口焊了,在把屏上的LED接口电路去掉,飞了6根 LED1-6  1根24V 。 在开机,哈哈,OK了,屏幕亮了,有木有。
右下角有点发白,确实和客户描述的一样。电话通知客户,询问是否可以将就使用,并报价330,客户接受,开始安装机器。

高压位置在摄像头左边,有很大一个空隙,把高压能剪的剪了。所有线全部走屏幕后面,全部安装后看不出一点瑕疵!

然后就成功收场。。
LED高压也是可以改的!哈哈

来个进距离图,求分,求精华。多加点分,来个精华呗!

 会员10453082元2022-11-14 16:22

/:)清风陈锋 + 5 赞一个!

网友A:
真心不错,我没这耐心

网友:
板载的改成独立的了,这个值得借鉴

网友:
手艺不错,给10分鼓励一下!

网友:
这个尝试不错,给我提供了一个维修思路。

网友:
思路创新,技术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心不错,我没这耐心

没办法啊!主要是伤不起,一个暗屏修不好,还要换主板,愧对多年的维修技术啊

网友B:
怎么判定高压跟屏连接线的定义呢?

网友C:
写得太紊乱了、、没明白。。原来是什么样的屏啊。。带尾巴的吗?不过值得学习 借鉴 。。SQ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真心不错,我没这耐心

看你这样子维修很艰难啊,要命啦,直接找LED坏的屏剪下小板接上去就OK啦就是供电接地加控制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写得太紊乱了、、没明白。。原来是什么样的屏啊。。带尾巴的吗?不过值得学习 借鉴 。。SQ

其实不乱的  也蛮简单的! 就是你可能没修过这机器  不太明白,等你哪天有修这机器  你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怎么判定高压跟屏连接线的定义呢?

高压屏线定义很简单的,没有信号,也没有接地。高压屏线就用肉眼看,6根在一起的是LED1-6 有几根是NC线,还有2根或者3根相连的是主升压供电。只需要飞7根线。高压板接口定义可以借住高压屏线上的定义而定义!SL400的6根LED线是和6个电容相通的。  高压控制线的定义就很简单了,和LCD高压是一样的!这个我想你应该明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你这样子维修很艰难啊,要命啦,直接找LED坏的屏剪下小板接上去就OK啦就是供电接地加控制信号

嗯 你这个想法是很不错的!其实就和我的方法是一样的!只是我只想找到了SL400的高压  这个简单!

网友:
楼主这技术真的没得说,这才叫真正的维修

网友:
楼主技术牛啊,羡慕啊

网友:
这样改起来的确是个大工程,有个苹果的想这样改,不知道能不能放得下

网友:
修本不仅仅是修本 是一种思路!! 从楼主身上看着很鲜明

网友:
学习了  高手呀

网友:
不是太明白,没图纸没照片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压屏线定义很简单的,没有信号,也没有接地。高压屏线就用肉眼看,6根在一起的是LED1-6 有几根是NC线, ...

哦。原来是这样的呀。呵呵。谢谢

网友:
呵呵。。。正好今天有一个要改。。。。那就吧楼主的技术借鉴了。。。。

网友:
呵呵。。。今天刚好有个要改。。那就移花接木了。。

网友:
那么多线看得我眼睛都花了 我在想楼主怎么放的

网友:
这个真得有耐心,功到自然成~~~~~~~~~

网友:
维修也需要创新,很好的经验,收藏了。

网友:
佩服。不佩服怎么行?

网友:
楼主的思路真的很不错,目前看了这么多帖子,你的我喜欢

网友:
不错不错这个值得学习哦

网友:
没改过LED的

网友:
楼主维修水平深厚,值得的借鉴,我也碰到类型这样机器,换了板!

网友:
这个还真不错

网友:
以前修过。也是暗屏,只是你拆芯片的旁边有一保险电阻开路了,接上就OK了。

网友:
受教,受教!!不错!

网友:
维修不但要有经验,还要有很好的思路啊。

网友:
楼主修的牛。能改LED,呵!我还没有修过,不太明白。能否给传个这款式机器的图纸?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