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0ZG,装了显卡驱动后一直停在XP启动画面中。不装显卡驱动一直能正常使用

楼主(2012-12-06):
这是显卡有问题了吗?装了显卡驱动就不能进系统。
显卡是9300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嘛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还是本身就不兼容

网友:
太明显了,显卡坏了,上次遇到一台lenovo G430也是这样,装显卡驱动进桌面死机,不装能用。集成的显卡,没BGA搞不了。

网友:
先换个系统版本看看,还不行就做显卡吧,感觉显卡的问题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