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开机保护

楼主(2012-12-06):
IBM  T60开机保护,,待机0.023,按下开关待机为0.002不能再次触发, 从新插上电源如此,待机时有3V5V,按下开关后,无3V5V,但公共端有20V。有修过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应该是3v或者5v的后续电压有短路的情况,你查一下后续

网友(点评):
短路? ,,各大电感对地都正常,,3M转3B 5M转5B MOS管都是好的,,按开关待机就变成0了,根本测不了电压,

网友:
电压不全了有可能

网友(点评):
按下开关待机就变成0了,后续电压根本测量不到,求解

网友:
还有就是没有电压的时候待机芯片的控制信号有没有

网友(点评):
有,现在修到开机掉电, 触发后电流到0.642掉到待机电压,不能再次触发

网友:
换掉3V电容,收钱

高手啊 膜拜 板子搞定
换掉3V电容后,电流上到0.642掉电到待机,不能再次触发
同意楼上

网友:
楼上的是高手。。。。。

网友:
换3V 5V电容就好了,通病。。

网友:
我的是短路  修好了   放了一天   报个价   在装就这样 保护了  在查看也没短路的现象  后续的也不好查

网友:
电流 能上一点  还掉电的话    看pg信号  及温控吧    还有扩展坞下面最好  看看有没有氧化的脚

网友:
5L图像不错哦····

网友:
5v  电容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