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口高压板如何改三灯管

楼主(2012-12-06):
各位老大 ,今天接到一个 4口的显示器 有一根灯管坏了 导致 开机亮一下就黑了,我另外接了一个灯管带上OK了 但是换灯管麻烦我想改下电路板 用3个灯管就好了!请问要怎么改,我找了好多教程,有的说短路其中那个接口,有的说带瓷片在 接口  怕损坏主板所以 咨询下 !!多谢啊
参考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1598-1-1.html

网友:
楼主大才,这个我也不知道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7572-1-1.html说:
用四灯的高压条,然后一个口子上加一个3KV 33J类的电容就OK了,这样行吗?楼主试了吗、

网友:
加个3KV的电容到灯管接口吧,我试过,不过后果貌似有点严重,只试过,但没这么修,还是彻底解决问题好

网友:
为什么不彻底修好呢,或许只是灯管线虚焊了呀

网友:
1.将FB电阻增大;2.直接短路;3.容性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