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上半部分正常,下半部分黑花屏,求助!

楼主(2012-12-06):
我的显示器怎么了?

网友:
重新烧录一下驱动,检测屏线这些   最后不行就是屏本身的问题  除非你有TBA但不一定能完全弄好

网友:
屏的问题,屏电路坏。没价值修了

网友:
屏的右侧,有三组排线,非常细,下一组多数断。没什么好方法修。

网友:
据目前判断极有可能是屏线断了,还有就是屏坏了,不排除主板上的问题

网友:
先查屏线----然后-----驱动板------- 通用板点一下。。。。。。。

网友:
这屏报废吧,,,,

网友:
楼主,屏挂了,没得修了。

网友:
估计是显示屏或者屏电路问题,死马做活马医吧。

网友:
把屏线拔下来试一下。先从最简单的做起,一步步排除。

网友:
屏坏了.应该是COG的吧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没价值了

网友:
应该是屏的事,屏线,先打开一步步的检查

网友:
没得修了!!!

网友:
屏的供电正常不!!是不是负压没有啊

网友:
凡是这种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图像不正常的屏,直接判死刑,拆都不用拆了,拆了也是浪费时间。基本问题就是屏玻璃上右侧的封装IC坏了,一般根本没办法修的!

网友:
屏坏了,换屏还有意义吗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   就是上次换灯管的时候 估计是不小心碰到屏的软排线了 结果试了擦屏线 用全套点都不行  这个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出问题喽

网友:
你这大概是屏挂啦吧!没希望啦

网友:
我觉得是屏出问题的机率比较大。试一下处理一下排线,不行的话,就放生吧

网友:
把屏拆了 看看是不是ttl信号线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