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2S 通病 也会有出别的事

楼主(2012-12-06):
    有过一定维修经念的朋友都知道这机子  显卡的打散热有一个螺丝钉会掉  造成显卡空焊  或是高温烧坏  这机子也一样  螺丝钉掉了  开机可以听到声音  没有显  外接也没 有   以前遇过很多台了 这次也一样  拆机加焊试试    这一加焊坏了 显卡直接对地了  没办法搞一个新的上去   但还是最开始一样可以听到开机声音没有显  BIOS刷过了  有没有兄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指点指点

网友:
看看显卡供电啊,。显存

网友:
这个是sis芯片组的吧,这款机器的北桥容易空焊的

网友:
个人感觉:从维新论来讲,这个钱不是你可以赚到的。还是显卡芯片这边的问题,但是不一定可以修好的,你再仔细看看吧

网友:
北桥容易空焊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北桥的故障要少点,你都听到声音了,还北桥

网友:
可以听到声音个人认为北桥没有什么问题了 电流在1。2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