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988a显示器显一会就黑屏

楼主(2012-12-06):
大家好,今天遇到一个HKC 988A显示器开机显一会就黑屏 ,把VGA线拔下重插显一下又黑屏,显示器指示灯常亮,换电源板 故障依旧,请指导
黑屏

网友:
补充一下,把显示器关了再开 和拔下VGA线再插上一样,都能再显示一会,然后又黑屏了,显示器指示灯是常亮的 谢谢大家

网友:
灯管的问题吧

网友:
看来你是个新手啊。。 帮帮你吧。。
首先明白为什么黑屏?黑屏就是灯光不亮了。为什么不亮?简单说分4种情况。1灯管损坏2高压板损坏3驱动板没工作4没插电。 你看看你是属于哪个情况。如果123都存在那就是综合症。用好的元件代换。

网友:
不过看你的描述。80%换鼓包电容就能好。。。

网友:
用测屏工具就可以检测出来是哪里问题

网友:
1灯管损坏2高压板损坏3驱动板没工作

网友:
是黑屏还是暗屏???黑屏驱动板的问题大,暗屏灯管的问题大些

网友:
是不是暗屏啊,灯管灭了吧,高压问题吧!!!

网友:
这个亮一下就灭可以确定要不是高压或电容 要不就是灯管的问题 既然你已经把电源板换了 还这样 很显然就是灯管问题了!!!!! 希望可以帮助你!!!!!!!

网友:
前面的人回答时没看LZ说的吗?电源板换过了,也就是说电源高压一体板是好的了,高压部分没问题了。那黑屏的意思是开关亮着,背光没了。查下灯管啊,或者可以先去下高压保护脚。正常亮了就是灯管的问题了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电源高压一体板那就是灯管的事,可能是虚焊了。不是一体板那就是高压的问题

网友:
请问你换的是一体板,还是单单的一电源板,如果你换的是一体板那就查查是否有开关信号,开关信号也有的话,那就是你灯管的问题啦

网友:
换过一体板 先确定有没有控制电压 如果控制正常 那就是灯管的问题了 毫无疑问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情回复,最后确定一个灯管坏了,换灯管搞定,

网友:
准备好好的灯管 用来测试会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