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1440(N4050)DDR3 HM57芯片组集显独显维修经验、图纸、BIOS分享

楼主(2012-12-06):
  DELL N1440(N4050) DDR3HM57芯片组机器,轻微进水。不触发。待机0.006 ,无3V 5V
  待机0.006 ,无3V 5V 线性3V 5V 已经出,加焊EC无果, HM55以后的机器都是双BIOS 照例先刷EC BIOS,查论坛无,于是某宝上买之,刷后出3V 5V 。
   通电自动上电,电流到0.112,不要怀疑自动上电的问题,HM55以上的机器只要扣掉COMS电池之后没有完成一次正常启动的话,那么一通电就会自动开机的。不理自动上电,对照某宝上买的图纸从PWRBTN#以后开始量, 查到1D5V_S3就没出,这个显然是内存供电,于是加焊了供电芯片TPS51216R OK内存供电出了,上电到0.170还是有电压没出, 继续量。量到几个转换的RUN电压都出了,那RUNPWROK呢?先量一下后面的1D05V_VTT这个电压没有有吧,一量没有,正好RUNPWROK有到该电压的PWM芯片 的3脚,作为开启电压。量该电压已经有3.3V了,加焊TPS51218,无用。
    先量条件吧,供电5V,开启有了,量外围,主板上的芯片印的是37=DE 图纸上是TPS51218 卖芯片说是PIZI PIYI,好吧,我管你叫什么。只要一样就行了,量到2脚电阻板上120K欧,图纸上是78K欧。 果断换了,依然不出,再量外围其它电阻电容均正常,示波器抓波形,只有下管有闪波,上管一点波形都没有。我判断是芯片坏了,定了几片,换上后电流一路彪升直接亮机,阿门!
板图纸:
附上图纸: DELL Inspiron 14 N4050

网友:
思路不错 啊!

网友(点评):
回复内容过于简单,小心被当灌水处理!

网友:
还是有时序图的修起来快

网友:
蛮新的机器嘛,修的地方是进水重灾区吧?

网友:
修好了就行了,哈哈,有钱挣就不错。

网友:
看来思路是维修里面最重要的了

网友:
/:)清风陈锋 + 5 赞一个!

网友(2014-03-20):
思路是维修里面最重要的了,有想法才有目标啊。

网友:
碰到一台进水的短路了,正好找下这个图纸,多谢LZ!

网友:
这个应该是最新的,支持一下。

网友(2014-11-18):
思路是维修里面最重要的了,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