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 第三台这种故障的机器

楼主(2012-12-06):
hp cq42,AMD的CPU加ATI的显卡,3,5V芯片是RT8206B,故障是:接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1~0.05~0.03~0.02~0.00~0.01,反正就是无规则的乱跳,同时电压也会同时成反比的乱跳动,明显的有短路,断电量各大电感都正常,量VIN阻值为6欧,下掉CPU后VIN阻值为无穷大,奇怪了。。。。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补充内容 (2012-12-7 13:39):
谢谢各位,CPU供电一路上管短了,换后VIN正常,可以开机但掉电,发现换上去的MOS管G,S短路,G,S极分别来自CPU供电芯片ISL6265的26,27脚,拆ISL6265量,都不短,装上去量也都不短,只要一上电再量就短。为何?

补充内容 (2012-12-8 18:20):
机器好了,绕来绕去又回来 了,其实换了上管之后就好了,后来的掉电是因为要用原装电源才可以。至于G,S为什么短的我也不知道,反正现在是亮机了。。。哎,搞死人的原装电源。

补充内容 (2012-12-8 22:45):
好事多磨,进入系统后花屏。。。。蛋真的很痛。

补充内容 (2012-12-9 14:42):
显卡显存都换了,还是花屏,我有种放弃的念头。。。。有人遇到过吗?

补充内容 (2012-12-10 10:44):
因为是双显卡,北桥也换了一样,内存也换了一样,开机显示三秒钟正常后就开始满屏雪花状,论坛有人和我碰到一样的但没解决,持续关注中。。。

补充内容 (2012-12-16 23:27):
此次问题今天终于告一段落,为鼓励勇于回复我的同志和其它水军们,公布答案。89746641

网友:
CPU供电上管有击穿的?

网友:
明显的可能有某路上管击穿导致

网友:
这么神奇的板...

网友:
第三个了,哪以前的修好没啊,,

网友A:
谢谢各位的意见,CPU供电有一路上管短路了,换后VIN正常,可以开机但掉电,一量发现换上去的MOS管G,S极怎么也短路,G,S极分别来自CPU供电芯片ISL6265的26,27脚,拆ISL6265量,都不短,装上去量也都不短,只要一上电再量就短。为何?

网友:
总是烧一个地方肯定别处还有问题,再仔细查查看

网友:
我也觉得 是可能有某路上管击穿导致

网友:
换了ISL6265还是一样故障,求高人指点。。。

网友:
呵呵,我以前中过这招,换了几次管和6262,最后才发现是CPU短了,气得我...唉,粗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的意见,CPU供电有一路上管短路了,换后VIN正常,可以开机但掉电,一量发现换上去的MOS管G,S极怎么 ...

上电后直接用二极管蜂鸣挡量吗?那样可能是有声音,表上没显示吧,不是短路吧,是量错了吧

网友:
显卡显存都换了,还是花屏,我有种放弃的念头。。。。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cpu没换过,硬盘,内存没近了测试一下?

网友:
因为是双显卡,北桥也换了一样,内存也换了一样,开机显示三秒钟正常后就开始满屏雪花状,论坛有人和我碰到一样的但没解决,持续关注中。。。

网友:
G   S要放电量才正确

网友:
此次问题今天终于告一段落,为鼓励勇于回复我的同志和其它水军们,公布答案。897466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