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导致诊断卡停在d1

楼主(2012-12-06):
今天遇到一现象:华硕P5LD2-X主板,镭风HD5450显卡,开机跑码停在d1, 开始以为是内存故障,但是怎么处理还是停在d1. 后来无意中发现停在d1约50秒后开始正常跑码并进入系统,一切正常。每次启动都这样,只是停在d1的时间比较长。换别的显卡不会出现此故障。请教各位师傅这个显卡是真的有问题?

网友:
老师好像说过,显卡走的是pci-e总线  显卡不良会导致当内存代码

网友:
但也不一定 可能有兼容性在  我想这个显卡用不常呀!

网友:
应该是显卡不兼容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显卡不兼容

网友:
刷主板bios好了。谢谢各位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