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网口怎么拆!!

楼主(2012-12-06):
这个网口拆装用什么设备 具体步骤怎么弄?  谢谢大侠! 我这里有热风枪和烙铁。

网友:
你是要换新的网卡吗?那就用风枪吹下来吧

网友:
  l烙铁加吸锡哭  或者直接风枪吹下

网友:
这种的的网卡接口,在我这里是拿BGA取下来的。
因为用吸锡枪和风枪的话估计吹下来也报废掉了

个人意见

网友:
用烙铁方便。

网友:
我一般是用铬铁先加一点锡把锡熔了再用风枪在背面吹,然后找个虎口钳慢慢拨出来

网友:
你可以先把红圈的揪起,慢慢的就好拆了

网友:
BGA和风枪都可以,总有那么第一次,试试

网友:
吹吧,先加焊下,再用风抢吹,看起来可能有点不好看,但能用。

网友:
要用BGA,风枪不好搞,我搞过一次还搞砸了板都被吹的鼓包了!

网友:
我觉得用风枪加烙铁拆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