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 掉电

楼主(2012-12-06):
如题。 掉电不稳定,有时候进系统掉 有时候开机不到就掉
机器当时是3V.5V烧了  换了就OK了, 用了一个月出现了这个故障。
测试的时候有的时候不触发,电压待机的时候 是0.014 掉电掉到0.047
不触发的时候 就是0.047    按开机键 有正常高低高跳变,也正常发到 南桥 高低高
SUSB  3.3V没出来, 晶振正常
请问SUSB发出的条件是什么,?
这款机器是I3的 没有NEC大电容。。

网友:
开机的读硬盘的时候 感觉卡一下, 有关系么?

网友:
看下rtc电路,没问题的话可能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