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31 开机过LOGO后黑屏死机

楼主(2012-12-06):
如题,拔掉硬盘正常提示无硬盘,换个硬盘还是过LOGO后黑屏死机,读U盘能进PE,GHOST系统后重启还是过LOGO后黑屏死机,电源,cpu,内存,都换过了,bios也刷过了还是这样,是不是bios坏掉了?求救!!!

网友:
U盘可以启动 硬盘没有问题的话  那就是南桥不良了 一般 看看 BIOS识别到硬盘没有?

网友:
有没给硬盘重新分个区

网友:
bios里有硬盘,重分区了。换硬盘了,还是过LOGO后黑屏死机!真无语了,上独显也不行!

网友:
不上硬盘就没问题吧?

网友:
查下南桥与硬盘的数据线与地址线?

网友:
量下SATA接口部分,很可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可能南桥有问题的多点哟

网友:
我估计也是南桥问题啊。

网友:
直接跟客户说板子坏了。 看要不要换板。。   多简单,。  客户的东西尽量少修,,多换,。 比较稳定。。效力也高,,省事,

网友:
和客户说换板,人家不换走了,怎么测量南桥是否好坏了?求大侠赐教!谢谢啦!

网友:
先别考虑桥。先换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