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解决华硕F8V电流上到0.11问题

楼主(2012-12-06):
前段时间修了一台华硕F8V的本本,故障是一插上电源电流就到0.11不动,3/5V芯片51020发烫,当时换过51020故障还是一样,后来换了南桥好了。客户用了大概3个多月,昨天又拿了回来,问题跟上次的一模一样,又换个南桥好了,但用一下就会掉电,电流有时又上到0.11不动,看来不关南桥事,今天在基地下了个图纸研究了一下午,问题终于解决了,说来话长,这里直接告诉大家解决方法,去掉这个D8103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
原理是什么啊 楼主解释下

网友A:
不让温控信号起作用吧,这样也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不叫彻底解决,你只不过是断开了force-off的保护而已。。应该查查force-off为什么会保护拉低

网友:
这样你是不行的,断开后是不掉电了,但问题没有全解决呀,这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要查它们的逻辑关系

网友:
这方法是不错 怕返修 啊

网友:
只是把保护断了  没有根本解决

网友B:
楼主只是把华硕的强行断电(FORCE_OFF#)信号取消掉了,并没有真正的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让温控信号起作用吧,这样也是可以的,

对啊,这信号搞起来麻烦,去掉这二极管直接了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只是把华硕的强行断电(FORCE_OFF#)信号取消掉了,并没有真正的解决问题。

个人觉得这是个简单好用的方法,在没有维修思路时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有时候问题太难找了,只能去掉保护。有时维修时,为了查供电,也会采取先暂时去掉保护的方法

网友:
如果把这保护去掉了。以后会不会烧其他东西啊?

网友:
为什么丢掉它就好了呢?这个信号是干嘛的?

网友:
这么做不妥吧,万一烧东西,于心不忍呢

网友:
这个是35V的开启保护信号吧?有东西烧了  好像也到温控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