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美22寸显示器

楼主(2012-12-06):
一台奇美CMV-221D显示器,电源板dac-19m005。加负载电压跳变,不加负载,指示灯正常亮,加负载会闪。电容全部都换过了,光耦也换了。5V、12V稳压二极管都换了,故障都还是一样,有没有修过的,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换开关管试试

网友A:
是高压部分的问题吧

网友B:
不加负载电源输出会跳变吗?
负载有没短路?

网友:
看下那个零点几欧的电阻

网友:
IC也要换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加负载电源输出会跳变吗?
负载有没短路?

不加负载,电压不会跳变。一加负载,就3-4V之间跳变,带不起负载

网友:
300V大电容也换了吗?
再仔细看看有没有虚焊点。

网友D:
看下那个零点几欧的电阻 ..再看一下电源IC。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先找另外一个驱动板让他带下,确认故是电源板 还是驱动

网友:
带负载能力差的故障原因有很多,电源IC损坏,过流检测电阻变值,反馈电路虚焊或元件损坏等,需要分步分块查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加负载,电压不会跳变。一加负载,就3-4V之间跳变,带不起负载

这样未必是电源板的问题吧,告示你个方法,你花10块钱买40W的电烙铁,剪掉电源头当假负载用,区分是电源板还负载的问题,以后也可以用的,常修显示器,我是这么干的

网友:
你换个电源管理芯片的启动电容试试!

网友:
换电源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下那个零点几欧的电阻 ..再看一下电源IC。

零点几欧的电阻换过了,还是不行。最后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高压部分的问题吧

高压部分都断开了,还是一样。

网友:
可能是开关管接地脚与电源管理芯片    的链接电阻有问题   好像是22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