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度调一直转故障

楼主(2012-12-06):
华硕A8SG进不了系统   开机能到WINDOWS进度调,然后一直在这儿转,怎么转也进不去系统。  不过进PE都是正常可以进,系统重做也一样。换硬盘也一样故障 请大师给些思路

网友:
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修过一个SD卡槽引起的,不过那个进PE也一直滚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吗,能不能解释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