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怎么做系统?

楼主(2012-12-06):
有个笔记本里拆的好硬盘,用移到硬盘装好,插笔记本上能G系统,也能进PE装。装好后走到滚动条就蓝屏,XP和WIN7都蓝。求解决办法,告诉下具体做的步骤。

网友:
用安装版的一步步装 别老g

网友:
你只会Ghost,没有技术?怎么混下去?

网友:
安装版能好吗?告诉下蓝屏的原理

网友:
需要usb驱动,我以前做过,把系统装好在别的电脑把usb驱动装上就可以了,但是系统比较卡,毕竟是usb速度慢

网友:
蓝屏的代码是什么  是0x000000007f么? 要是是的话 应该是没在bios里设置 模式为ide模式 引起的  解决方法有两个 1. 在bios里将 有一项 可以调 achi 和ide 的选项 选择在 ide模式上  还有就是 下一个achi的驱动 在gho完系统后不要急着重启安装 将achi驱动导入到要安的系统就可以了  另外 加上usb驱动也必不可少 因为 系统如果没有usb驱动 进移动硬盘的系统会让机器不认移动硬盘的系统

网友:
USB  2.0 速度很慢的

网友:
进BIOS把硬盘格式改一下

网友:
方法好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