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 同行修不好 进水机器

楼主(2012-12-06):
接到机器发现待机0。06不对,待机不对 正常应该是0。02。
拆开机器板子发现上面充电芯片到处都焊油,先把板子用洗板水洗干净,因为来了别的客人,先把板子丢进烤相。顾客走了,开始检测主板看看有没有明显的故障没有,芯片上家没有乱动。 先测公共点123 说明不对,直接差一下各个MOS管发现PQ11,pq19穿了,拆下来,OK公共点不短了。
以为那么简单就搞定了,上好U,上好内存,插上按键板插点看见按键板LED灯亮了,我还没有去触发电流也没有上啊。我不关他了, 先上点,问题来了。 上了0.3掉点。OK看来还有电压没有出来或者保护了,
按上电时序来修吧,既然上电了,就不考虑开关之前的了。直接查待机的5V线性电压没有
待机发现+5VALW。没有给SUSP在量R223两端都有5V Q22的G级 待机是0V 开机是,3.3V在量R 。这个电压是去
让这些电压待机的时候不出来,在量Q14待机0V,开机也是0V 说明电压不对啊,在量R223到Q14直接断线,直接用线飞上,在装按键板上面的灯待机不亮了,触发才亮,故障依然电流0,3掉电。在查一路发现芯片U10 3V后继电压没有出来,要让3VALW转换成+3VS 4脚必须是一个高电平。量4脚开机没有电压,在SUSP在开机的时候已经是0V了,Q18已经不导通了

追把VSB发现这个电压是公共点过来的一路,发现R202一端有电压一端没有,看R 202没有开路正常就是不过来,拆了C209还是不过来,算了。直接从5V后续控制飞线,上点电流上到0.5 – 0.6-0.8 机器点亮。
本人第一次写文章文笔功夫不是很好。写的不好就随便看看吧
如果这些SUSP电压不飞的话,机器将不在有保护了。

网友:
这款机器进水我感觉有通病,就是VSB这个电压直接断线,修了五台都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修过一个和这个差不多的进水机 APU集成桥都挂了

网友:
对了,我也遇到过几台这样的

网友A:
VS到LM393的线路也容易断,这个线断了直接让点火回路点不上火

网友:
引用 网友A:
VS到LM393的线路也容易断,这个线断了直接让点火回路点不上火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