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有时能发现声卡,有时发现不了

楼主(2012-12-06):
  此机之前大短路,换了两个IO,换了主供电芯片,换了南桥,现在,开机有时有发现声卡,有时发现不了,换了声卡芯片,故障依旧,,,

网友:
查芯片供电正常吗?

网友:
你换了这么多,有没有查声卡的供电和电阻的阻值呀,看你再做南桥时有没有断线,及声卡到南桥的对地阻值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没做好呢

网友:
查南桥到声卡的复位信号,做桥碰到附近的电阻了吧

网友:
换了那么多啊,,

网友:
声卡供电值得一查。
两外,请注意一下声卡的参考电压脚VREF电压是否起来。

网友:
~既然换了南桥  试着在加焊下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