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蓝电脑维修一咧,型号记不清啦

楼主(2012-12-06):
故障: 外接显,屏不显。 屏不亮...先检查灯管供电,高压管有二个电压,一个十九伏供电,一个三点三伏电压,少了个电压,开始修少的这个电压,在供电线的别一头,就三个电压,接线,开机显,维修结束
电脑维修

网友:
XINLAN还没倒闭?

网友:
好长时间没看到过新蓝这个名字了,我知道有台式的新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