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硕M2N-SL1主板不认独立显卡

楼主(2012-12-06):
主板是华硕M2N-SL1,独立显卡(无集成显卡),开机使用正常,突然先显示器发花变色最后无显示,重启也能听见进入系统声音,就是独显无显示,换了几块显卡都一样,显卡是好的,插到别的主机正常,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换根屏线试试

网友:
要不就是PCI-E坏,要不就是桥空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确定是好的,能听见进入系统声音,就是不显示,桥原来倒是加焊过

我说的是PCI-E槽,不是显卡...我的错了

网友:
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

网友:
直接加焊桥,还是虚焊了

网友:
什么显卡啊,是不是不兼容啊,还是Pci-e接口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