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00 51125工作条件

楼主(2012-12-06):
东芝L500 待机无3v5v 待机芯片是51125  EN1 EN2  开启无电压  看了很久 看不懂  en1-2的电压是从那过来的 求讲解下 51125的工作 图纸

网友:
我明天去也是修这个机器   收藏了 有图纸

网友:
开启信号都没得你就查开启信号撒

网友:
en1-2就从上图左下角那个VL VS转出来的

网友(点评):
应该是芯片本身产生的吧 外部的电路是 VL VS 是控持的

网友:
顺藤摸瓜懂的吧

网友:
有图纸 你还怕查不不到他是谁发过来的嘛?

网友:
1、6脚不被拉低芯片内部就会自身输出高电平

网友:
在pdf图纸里面搜索啊

网友:
线性电压经U4,U14转为   THRM_SHUTDWN#再经  U6960转为  +V5AUXON来开启3v5v。。

网友:
图纸我看了,我的结论是这样,你看看能不能找出问题

网友(点评):
这个我看过 分析的很对 但我看不到EN1 en2 的高电平从那个芯片得来

网友(点评):
我知道了 en1 en2是51125本身产生的 谢谢大家的

网友(点评):
51125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 我明天换个新的芯片看下 今天换了个旧的 还是没3v 5v

网友:
B450的TPS51125用法,大同小异旨在1、6脚不被拉低,芯片检测到1、6脚正常后便自身输出高电平

网友:
8楼的分析是对的

网友(2014-11-14):
我只知道EN1 EN2是由EC控制的,没想到还有这么多的用法呀!

网友(2021-08-30):
PQ26  PQ27不导通,EN1   EN2   是芯片自身产生的 , 1点几伏左右    没有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