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电路图中的虚线是不是代表主板上的电容可以不用装。

楼主(2012-12-06):
电路图中的虚线是不是代表主板上的电容可以不用装

网友:
右上角是不是有说明,你没截下来

网友:
不是不用装吧,是比较重要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亲  我在实际的电路板上只看见了 焊点 没发现电容 我百思不得其解!

圈起来是说要靠近CN23接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圈起来是说要靠近CN23接口。

那为什么 我在实际电路板上标着C610 C608的字母旁 只看见 4个小焊点 没有发现电容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为什么 我在实际电路板上标着C610 C608的字母旁 只看见 4个小焊点 没有发现电容呢?

是不是接口也没装 。USB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接口也没装 。USB3。。。

有USB 3.0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USB 3.0接口

是联想Z370的本。

网友A:
线路断开了还是被直连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线路断开了还是被直连了?

能加你个QQ吗 老师 明天我拍个照片 给你发过去 你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加你个QQ吗 老师 明天我拍个照片 给你发过去 你看看!

就发这。今晚先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发这。今晚先睡。

嗯 好的 明天发你

网友:
老师说 看见月饼的铁 必须得顶啊

饼歌的帖子必须得顶

网友:
     楼主 问题    知道了嘛
?  说下

网友:
这个还是以实物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发这。今晚先睡。

网友A:
是不是你这个版本的不支持USB3.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这个版本的不支持USB3.0

老师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主板有USB3.0的电路,但是相关元器件没有安装,没有USB3.0的功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这个版本的不支持USB3.0

这是一个eSATA接口吧。没电容的话只能当USB接口使用。

-----------------------------------------
努力回贴赚分

网友:
这个好像是可以不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