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520 Z03开机不显掉电重启

楼主(2012-12-06):
     现有台acer4520 Z03机子 插电源待机0.003 按开关 电流跑到2.1在跳回1.6 维持6-7秒 掉电重启 循环...
     AMD CPU ;8400小板显卡; MCP67MV-A2 桥;显卡重新植株 桥重新植株 刷过BIOS 换过内存 换过CPU 故障依旧...
     现在毫无头绪 ...
     初学者电路还不会看,求看到此贴的高人指点一二,期待中.......

补充内容 (2012-12-10 12:13):
已解决

网友:
先查一查显卡供电出来没有?如有的话那就换一个显卡芯片试一下好了

网友:
不用想别的了  MCP67的事,这种北桥就会造成掉的,如果显卡有问题也不掉的,要么花屏灰屏亮屏无影,就是不会造成掉的呀

修的多了,做北桥吧.不过成功率不是很高哟,声卡,网卡,无线都与这个北桥有关,小心些做吧

网友:
哥 桥是重新植株的...

网友:
这个北桥我现在看到都怕

网友:
看一下CPU后面的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2014-11-16):
楼主 解决了 ? 什么原因呀???也不发出来

网友:
应该不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