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60开机电流从0.01跳到0.02不动,轻松解决。

楼主(2012-12-06):
高手可以飘过,新手可以瞄一下。
如题,电流只到0.02就不动了.测了下开机后只有3V_S5与5V_S5起来了。
如图一:也就是S5_ON起来了,EC已经工作,

而南桥没有发出SLP_S3#,SLP_S4#,南桥要发出这两个信号要具备几个基本的条件(供电时钟自不必说了),首先想到的是PWRBTN#和RSMRST#这两个信号是否正常,如下图二:

如图三四,EC的33pin发出ICH_RSMRST#到南桥的C16点。

测了下EC这脚没有电压,拔电,测33pin阻值只有3欧,这脚就在最边上,把这脚用烙铁挑起来,测线路上不短了,换了个EC上去,开机电流刷刷地。

一个很普通的故障,只是花点时间写给新手的兄弟早日上手,还是那句,老鸟直接飘过。呵呵

网友:
思路很清晰,很适合我们新手。

网友:
只能说楼主很犀利。

网友:
维修就是思路  顶楼主

网友:
很直观,好理解

网友:
有图有真相 谢谢LZ 问题很简单 思路很重要

网友:
EC在边上的脚还好挑起,敢问楼主脚在里边的时候用什么好办法能挑起来,有时候挑着挑着就弄弯了或者跳不起来,不太好弄

网友:
对着时序修机就轻松多了!

网友:
思路很好  像我们新人   有时候思路 往往是乱的

网友:
时序是维修的关键。楼主思路清晰、维修就上手快了

网友:
学习了,没图纸,看起来不直观

网友:
故障不大,楼主分析到位,赞一个

网友A:
请问一下RSMRST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笔记本需要这个信号才会输出slp?

网友:
楼主是说把EC这边的脚挑起来,去测南桥那边,不短路,是吗?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厉害。

网友:
用风枪加热,用针拔起来啊,

网友B:
上次碰到个RSMRST短路直接烧的,烧好了,呵呵

网友:
很好的思路,谢谢楼住

网友:
楼主多发些这样的,很适合我们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RSMRST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笔记本需要这个信号才会输出slp?

ec发给SB的待机电压正常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RSMRST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笔记本需要这个信号才会输出slp?

额,是的,EC给南桥的待机电压好信号,南桥才能持续下一步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碰到个RSMRST短路直接烧的,烧好了,呵呵

我昨天也烧好一台 是CPU复位

网友:
顶..楼主  适合菜鸟学的

网友:
时序很强大

网友:
理论是有点,只是拿到一块板子还真想不清楚怎么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