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求助

楼主(2012-12-06):
前几天接一台联想B450,现象为开机不显。客户讲是接USB设备烧坏了,看了一下左边有个USB口坏了。拆机发现左边USB供电小管子也坏了,就把坏的U口换了个新的,供电直接短接。开机可以显示,直接可以进系统。测试发现四个USB口都不能用,有电压。摸南桥有点烫,想着应该南桥也坏了。店里刚好有备这个南桥AF82801IBM,直接换上,BGA一次成功.开机测试各项都正常了,U口可以用,南桥温度也正常。在店里测了一天都没事。第二天准备叫客户来取机子,这时机子又出现一个问题,开机几分钟会花屏,在BIOS下也会花。附图两张,各位大哥帮我分析一下是哪儿的问题(内存有换过,裸板测试也会花)

补充内容 (2012-12-7 15:30):
此机是集成显卡

网友:
你的图呢,是独显的吗?这个显卡容易引起的。你可以和客户请一下说换了南桥,他原来是不显,现在显了花屏,成本又高了,再加点钱继续修吧。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此机现在 只能认它原装的内存,别的内存都点不亮.
不知道会不会是我换的南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