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0 1.8V的电感取掉后电压还会出来吗

楼主(2012-12-06):
R60 1.8V的电感被取掉后,前面1.8V电压还会出来吗

网友:
电感被取掉后,用万用表量“前”的电压能量出1.8V吗

网友:
电感取了前面还会有电压的

网友:
应该不会有电压

网友:
我量了前面的阻值是500多(相连芯片),后者的阻值是200多(相连北桥),一装上电感阻值就变成200多了,本打算换北桥试试,心想如果取掉电感前面也会出电压,那跟后者就是没关系的了

网友:
请问MAX8632E他的工作条件有哪些呢,我量了17脚VIN20有了,27的SHDN#有了,20脚BST也正常,还有其他条件吗

网友:
好像不会出来。有反馈电路了嘛

网友:
把反馈接回去就可以出,要不然要么电压升高要么不出

网友:
电感取了上电不会烧东西

网友:
真的是左右为难啊,请问MAX8632E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有哪些啊,17脚VIN20有了,27的SHDN#有了,20脚BST也正常,还有其他条件吗

网友:
真的是左右为难啊,请问MAX8632E还有其他工作条件吗?我量了17脚VIN20有了,27的SHDN#有了,20脚BST也正常,还有其他条件吗

网友:
求MAX8632E的所有必备条件

网友A:
还有个REF。。。再看看VDD

网友:
取掉电感不会有电压,以前在HP的板子上有试过,IBM的有待检验,证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REF。。。再看看VDD

REF无电压,VDD有5V输出

网友:
电感去掉之后前面有电压指示后面无电压了设

网友:
反馈没电压,输出电压会升高

网友:
必须有啊,与后面没关系。

网友:
TON 开启信号啊

网友:
决定换个北桥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