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问一下关于没CPU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2-12-06):
我是新手,想请教大家一下,是不是在没主板的CPU供电的时候不上CPU是测不出供电的是吗?我上个假负载就可以测出供电,,不上就测不出是吗?

网友:
嗯,是的,一定要上CPU或是假负载,因为CPU供电芯片必须要收到VID(电压识别信号)才会发出CPU供电。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有些775板,要上真CPU才有供电,上假负载都没供电

网友:
不管INTEL还是AMD都需要上CPU或者假负载才能测到CPU电压

网友:
多谢各位的指导!怪不得,我没有上CPU根本是测不到CPU的供电!

网友:
我也是啊!有的时候不装CPU可以测到有供电,但是有时候有没有,是不是775的CPU一定要装CPU才有CPU供电啊!还有就是有的板子不装CPU和假负载也有供电,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