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41很多时候不能跑码、不能亮机。能亮机也会死机 求解

楼主(2012-12-06):
昂达G41很多时候不能跑码、不能亮机。能亮机也会死机    求解

网友:
只能慢慢查了,一个一个排除吧

网友:
先排除硬盘内存的问题,然后就是散热。最后确定是不是主板本身的故障。主板的故障先从供电下手,重点是桥供电和内存供电。

网友:
嗯嗯、谢谢、我知道了

网友:
这种不稳定的板子还真没哪位敢给你说是哪一部分问题,一一排除吧,

网友:
多为桥开焊的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