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IS芯片 代换 Winbond w49foo2up12b能代替PCM PM49FL004T 吗

楼主(2012-12-06):
求解答 联想l-vkm890G 原厂bois 损坏 用 winbond w49f002up12b 能否代换下呢 ,自己操作机器点不亮,不知是技术(安装)原因还是 根本就不兼容
顺便求下相关代换原则 知道的师傅告知下

网友:
不可以,2MB的容量怎么能代换4MB的容量呢?大容量可以代换小容量的。还有就是要看看是什么类型的,比如LPC/FWH的。

网友:
嗯 看下官方pdf 引脚定义都不一样  找到原装的了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