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的一个二极管代换

楼主(2012-12-06):
联想L2061显示器 一个二极管烧了 标示FR10-10 查不到定义啊 可以用什么常见管子代呢?

网友:
楼主不说明是在那个位置,或者有图也行。FR应该是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
弄个破板   找个差不多工作位置的 二极管 换  那怕没有标也可以代换  你没有说得清楚没法帮你

网友:
FR10-10 ——1A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
那个地方用的?如果是12V.5V用的。在随便的液晶电源板拆来就可以了。我经常是这样

网友:
同意2楼说法。。。。。。。。。。。。。。。。。。

网友:
随便在电源板找个快恢复二极管换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