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D4750 HD4770的测试程序,可购买

楼主(2012-12-06):
求HD4750 HD4770的测试程序,可购买,QQ93310926

网友:
测什么啊,测显存的

网友:
测试软件是RV740,你这个HD4770是卡2B的,测试不了,卡过了才能测。
同意楼主:
5.0
keithwx
同意楼主:
谢谢 2B档回C1的卡不能PCI显卡带进DOS测试吗

网友:
显卡 维修 测试个 什么啊 刷下BIOS 不中找个图纸 一个一个电阻 电容测试 就那么大一点 花屏了 令说
反对楼主:
5.0
11期荣生
难怪,他根本不懂显卡维修是怎么回事。

网友:
keithwx
反对楼主:
完全就是扯蛋

网友:
如果插上PCI显卡能进DOS的话,就可以运行测试软件,我是说可以运行,但是能不能正常测试,还是个问题,我试过几张显卡都不行,输入命令运行以后,就卡死不动了。如果只是卡2B,不会返回C1重复的话,建议你等 久一点,20分钟都有可能的,就等到它卡过2B,哈哈,笨办法就是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