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手机的字库跟暂存啊

楼主(2012-12-06):
手机主板怎么区分字库跟暂存啊有没什么好的方法?我老是把他们两个混淆掉

网友:
上面有字啊大哥,字库一般是独立的cpu旁边的,现在的板子都有可能跟cpu集成了,所以你还是多学一下专业知识,手机维修是所有电子产品中最难的,会修别的电子设备手机不一定能修

给你举个例,sim卡座左边第一个是电源,下面是cpu,cpu右面的就是字库,暂存集成,这个还算是比较古老的板子,现在集成化会更高,有些还是双层cpu,双层bga焊接都需要手工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