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F7 3.7KW变频器突然爆机显示PUF

楼主(2012-12-06):
这也是去年8月份修的,编辑成了文档,和大家分享。
安川F7 3.7KW变频器突然爆机显示PUF
        型号:F7B33P7
        故障现象:运行过程中突然爆机,显示“PUF”

        此变频器在运行过程中突然听到“啪”的一声,不用说模块击穿短路烧保险了,一看果然显示PUF(主回路保险断),拆开机器,

低压电路工作正常,所以能显示故障代码,再检测IGBT模块,发现是模块输出的U相上下臂击穿使550V直流短路,按常理击穿后驱动电路90%也会损坏,于是往上看发现U相驱动电路的三个贴片电阻烧毁,分别是82Ω 1/2W,150Ω 1/2W,5.1KΩ 1/8W,驱动光偶A3120V也损坏了(TLP520可以代替),测得为5脚与6脚之间的阻尼二极管断路,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购买元件,模块型号为7MBR15SA120(15A  1200V的),还有保险500V/20A,及其它的损坏元件,

元件回来后用大功率吸锡电烙铁配合针头卸下损坏的模块,换上新模块

再小心翼翼的换下贴片元件,

检查无误后开始试机,三相输出用灯泡做负载,输出无异常,三个灯泡交替闪亮,确认已经正常
输出接上1.5KW三相异步电机嘿入运行指令,调节频率电位器,电机由慢到快运转正常,运行半小时后也无异常,成功修复。

网友:
谢谢客服的加分鼓励,我会陆续和大家分享维修经验,共同学习

网友A:
楼主神人啊,啥都会修,敢问楼主干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神人啊,啥都会修,敢问楼主干啥的?

读书的时候学的电子,所以对所有的电器都感兴趣,现在做设备维护的,变频器维修是自学的!

网友:
现在这社会,全才才能混得好啊,向楼主致敬^.^

网友:
厉害,带电的都能修啊。

网友B:
很期待楼主把大功率吸锡电烙铁上个图
并且给个具体的参数和价格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期待楼主把大功率吸锡电烙铁上个图
并且给个具体的参数和价格
感谢

好的,没问题,我等下空了就上传

网友:
楼主自学成才,很了不起!

网友:
不懂,变频器一般在什么设备上使用

网友C(2013-01-17):
我关心的是修好这个收了多少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关心的是修好这个收了多少钱?

我这是给我们工厂的设备修的,所以不能说收钱,如果对外修的话,这个维修费得600,模块是200多,收900没问题。

网友(点评):
可以收得这么高,,不错啊。。有前途。。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这是给我们工厂的设备修的,所以不能说收钱,如果对外修的话,这个维修费得600,模块是200多,收900没问 ...

弱弱地问一下LZ,修这个试机的时候需要用到三相电么?本人准备学修这类电机变频器,不知道需要准备些什么,拜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弱弱地问一下LZ,修这个试机的时候需要用到三相电么?本人准备学修这类电机变频器,不知道需要准备些什么, ...

嗯,如果是三相输入的就要用到三相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嗯,如果是三相输入的就要用到三相电

如果要自学维修这种变频器需要些什么资料,还望LZ可以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要自学维修这种变频器需要些什么资料,还望LZ可以不吝赐教。

就跟自学主板维修一样啊,在论坛学啊,多看别人的帖子,自己下载资料,还有很多其他的工控维修论坛啊,这里就不说哪个哪个论坛了,免得又说我打别的论坛的广告,你可以短信我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嗯,如果是三相输入的就要用到三相电

买一个220v变380v的隔离变压器就行。还安全。前两天修的mm440 55kw,隔离变压器500w,接的0.12kw电动机测试的。很好用的

网友(2013-02-19):
引用 网友F:
买一个220v变380v的隔离变压器就行。还安全。前两天修的mm440 55kw,隔离变压器500w,接的0.12kw电动机测 ...

嗯!这个隔离变压器确实很有用,没有380 的情况下起大作用了

网友:
这个隔离变压器用的三相还是单相?

网友:
220V输入。380输出呀

网友(2014-03-05):
看到三相电我就怕。 电着了,太怕了。 砰砰砰!

网友:
楼主拆模块的工具呢?没见到图片?

网友:
普通的大功率烙铁,加把锡枪就可以了

网友(2014-04-06):
我来学习一下,这个用灯泡当负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