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05一体机不开机维修+联想C305图纸

楼主(2012-12-07):
小弟首次发帖请多多关照 老鸟飘过 今天接到一联想C305一体机 拆开一看被动过 心里那个难过啊 拆开看 这主板跟笔记本的设计还差不多 顺便附上图纸 跟笔记本主板相比 就多了一组12V给台式硬盘和光驱供电的 拆下来仔细看了下 发现网卡周围的贴片电阻被击穿了 哎 这肯定又是被雷劈的 心里那个痛啊 咋就没有省心点的机器啊  先老老实实的把网卡摘了 用我的可调电源上电 按开机键没反应 查 3V 5V 没有 3V5V芯片17020E 供电 ON电压都有 老实等着换芯片吧  查了下也没啥替换的 去网上买了两颗 装好后 插上电就自动开机了  3V5V出来了 电流上升到0.85A就掉了   测CPU电压 发现只有0.3V 取下CPU1.5V了 这个一体机用的是低功耗3250CPU   换一4000+CPU上 一会好烫 一通电还是自动开机  电脑已经点亮了 时间设置好后 硬关机 重新插上电还是自动开 我把硬盘挂上进系统里面 问题就出来了 尽然关不了机 屏幕上一直是个正在关机 硬盘已经停转了 重做系统无果  还有一问题就是按键板的电源灯不亮硬盘灯亮  直接干I/O I/O是ite8512  换一I/O后能正常关机了  按键板的电源灯也亮了一切都正常了 收工  提示:联想C305一体机通电的时候会转一下然后停了然后再按开机键 跟联想台式的设计差不多 按键板的电源灯也不要忽视。小弟第一次发帖 不好的地方请指出

网友(2015-08-02):
版号 是多撒后
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