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TM170EU-21液晶屏玻璃基板VGH(Von)的测试点在什么位置?

楼主(2012-12-07):
一台液晶,屏是LTM170EU-21的,故障现象是图像偏亮,反应迟顿、拖影、延迟。。。。换过原装驱动板,高压板,屏线,故障不变。。。。。。逻辑板所有电压均正常。。。所以确定故障是在屏玻璃基板上,应该是逻辑板上的VGH电压没有到达玻璃基板引起的,但是不知道玻璃基板的测量点位置。。试着量了3个裸露在外面的点,发现没有,其它大部份点都被环氧树脂封在了里面。。。不会是三星的屏设计时压根就没有放VGH的测试点的吧。。。如有知道的XD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晕.......不是吧?快200多号人看过了,竞然没一个人回?..................................难道..难道真的是没救了吗?

网友:
呵呵  这个只有看到东西了才知道是哪个点

网友:
是不是三星的这个屏设计时没有放VGH的测试点在玻璃基板上???.......拆过一个好的也是这个型号的的屏,在玻璃基板上没有测到VGH电压,玻璃基板上只有3个点是完全裸露在外面的,还有一部份点是被封在环氧树脂下了,没敢刮出来测。。。。。。。另外在侧面Y侧的tab柔性板上也没有测到VGH......

网友:
不想报废。。。。。。。继续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