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戴尔主机为什么进不了BlOS?

楼主(2012-12-07):
同时也进不了系统,求助!谢谢!

网友A:
拔掉硬盘试试,,不行更新一下BIOS,,现在新主板更新BIOS也很简单的,,直接在主板更新或者Windows下更新

网友:
还没碰到过!!  我会注意的!!  等待大神的解释!!

网友:
应该在出现DELL图标的时候按F2,屏幕右上角有提示的

网友:
百度结果
开机 del吧 软盘关闭  或者是你电脑插着u盘呢 1、在BIOS设置里屏蔽软驱。 开机的时候按DEL键(有的主板是按F2的)..进入BIOS之后..在CMOS里看.Drive A那个选项里的1.44M. 3.5in. 把1.44M. 3.5in.的那个选择项改为None. 改了之后按F10保存...选择"Y 2、在boot里进行设置,具体如下 Boot..Boot settings configuration..把“wait for 'F1' if' error"的项改为 "Disabled”! 然后F10保存退出就OK!

网友:
不行的话刷下BOSS

网友:
我记得好像是F1,戴尔的机子挺麻烦,插光驱的时候还得调

网友:
  对  先用 裸机  进BIOS 如果还是 次 显示 英文  然后    就挨着排除

网友:
问题是进不去,F2 F12,DeItel都试过了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这种的

网友:
F1、F2、F12、DEL。再不行,去主板,放电。再不行,考虑外接键盘,是不是键盘失灵。

网友:
如果我没记错,这个应该是个比较新的台式机,你是不是接到集成显卡上面去了,如果接的是集成显卡,其实他有独立显卡的,就是接口不一样而已,我前几个月给单位修的电脑就是这样,在包装里面有个转接线,一分成二个VGA,接上去就好了。

网友:
最大的问题是下面那个,前面报软盘驱动器没找到,这可忽略,后面说芯片组散热器没有找到。。。这个你得查查了

网友:
好像是F10还是F11忘记了,进去好像还要选硬盘启动项,蛮复杂的

网友:
风扇也是转的,Bios进不去,它没有ps接口,我用USB转的ps,这样有影响吗

网友B:
查看如下图所示,是不是此东西掉了(注意,有二个的,二个都要有,478之类的主板上大把这样的东西),找个焊上并把原来的扣件扣回去应该就行了,这个东西是一个小半圆,形成回路的,如果它掉了就会提示散热片有问题。。。如果解决了请加分支持。加分不扣自己的分的,谢谢!

网友:
先 清空下BIOS 再 按 F2  戴尔的台式机就是 F2进BIOS 再不行 就是主板的问题了 看看键盘能用不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看如下图所示,是不是此东西掉了(注意,有二个的,二个都要有,478之类的主板上大把这样的东西),找个焊 ...

是775针的板,你说的在那没找到到,这主机的型号在那看,还有这板号是那个

网友:
这标贴是干吗的

网友C:
最后一贴标叫Microsoft胎记。

网友D:
应该是设定错误吧

网友B:
南北桥的散热片是由二个勾压着的,你只要是查看南北桥的散热片上拉着那二个勾的小圆环,有没有掉。。。明白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北桥的散热片是由二个勾压着的,你只要是查看南北桥的散热片上拉着那二个勾的小圆环,有没有掉。。。明 ...

明白了我看了下没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一贴标叫Microsoft胎记。

什么胎记,说明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设定错误吧

进不去Bios怎么设定错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掉硬盘试试,,不行更新一下BIOS,,现在新主板更新BIOS也很简单的,,直接在主板更新或者Windows下更新

硬盘都没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