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一插上诊断卡就不能开机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12-07):
前段时间买了一块那种带有一块小液晶屏的主板诊断卡,用了段时间因为这卡上面是没有复位灯的,于是又去买了块有复位信号灯的那种两位数码管显示的诊断卡,这几天收到一块梅捷的主板,AMD平台的,故障是CPU供电短路,换了供电管后插上诊断卡开机卡显示无故障代码,这时CPU风扇是在转的,于是又改插上数码管的那个卡,显示88,且没有报警声,于是上假负载测量CPU的工作条件都具备了,又测量了SB发出的复位也正常,这次头晕了,一度怀疑是BIOS的问题,由于没有条件刷机,想看看街上显示器看看是怎么个现象,接好显示器后忘了插诊断卡就开机了,只听滴的一声可以开机了,于是插上诊断卡再开机却又不能开机了,两张卡都一样,有碰到这情况的人吗?

网友:
诊断卡是坏的呗

网友:
这种情况,要么换主板测试,要是换诊断卡测试。控制变量。

网友:
还是要买个好点的诊断卡
我一直用鑫蒂的
但是什么东西也不是万能的

网友:
插上诊断卡就不开机可能是卡坏了,我就遇见过~或者是槽子虚焊了~

网友:
很早以前也遇到过插上诊断卡不能开机的,可能是主板芯片的问题吧,道理想不透也不去想了。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兼容性的问题,我自己在用的电脑的主板也过不了

网友:
这个问题很深阿,还是不想得好。

网友:
有这种情况,诊断卡坏了是会造成这样子,同意楼上说的,要么换块板试一下诊断卡是不是好的

网友:
不能太相信诊断卡,还有硕泰克的部分主板插上诊断卡是不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