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油的疑惑,什么牌子的好?

楼主(2012-12-07):
上次买了一支绿油,效果不好,干的特别慢,而且不耐温,一加热就掉了,坛友们都是用的什么牌子的?效果如何?

网友:
没有朋友帮忙啊!

网友A:
那肯定是买到假的了,不过我也不知道那个牌子好,我用的也是淘宝买的,牌子是“湟煌”,用着还可以,至少能干、不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肯定是买到假的了,不过我也不知道那个牌子好,我用的也是淘宝买的,牌子是“湟煌”,用着还可以,至少能 ...

我是在江苏的一家淘宝店买的,您能告诉我您买绿油的店铺名吗?我去买一点

网友A:
查了一下,我买的这家店已经转行卖手机饰物了,很遗憾,只能你自己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我买的这家店已经转行卖手机饰物了,很遗憾,只能你自己找了。

哦!好的,再次感谢!

网友B:
我一直用的是(维修佬)牌的,还不错,你买个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用的是(维修佬)牌的,还不错,你买个试试看

我买的就是香港维修佬的,不行啊,加热就掉,你一般用在什么地方?是BGA焊盘还是普通的焊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就是香港维修佬的,不行啊,加热就掉,你一般用在什么地方?是BGA焊盘还是普通的焊盘?

这个我就是用在BGA焊盘啊,上次补南桥焊盘六十多个点,你是不是焊油没有洗干净,或是买到假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就是用在BGA焊盘啊,上次补南桥焊盘六十多个点,你是不是焊油没有洗干净,或是买到假货了

洗的很干净,不过不是用洗板水,用酒精擦了好几回,不知道是不是买到假货了